供配电

楼主(2020-04-08):
我司现在准备做配电改造,从一个车间的变压器出线柜拉电缆到新车间的动力电柜,开始打算单芯电缆,五线过去,大概有6路电缆需要拉,领导提出能否在新车间做接地网,每一路电缆可少一根,从成本上减少了许多,这个做接地网的方法是否可行,我们的配电房是零、地共用的,TN-C-S系统

网友A:
做接地网也要把零线或地线联起来

网友B:
可以的,TN-C-S

网友C:
可以 ,TN-C过去,到那边地网在变为TN-C-S

网友D:
谁可以稍微详细的说明一下!

网友E:
做接地网重复接零当然更好,又可以把三相五线变为三相四线,省了一条线,当然可行

网友F:
厂区供电一般是TN-C入厂,然后工厂自己打地桩,变成TN-C-S供电,厂内TN-S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