齿轮比计算工具(丝杆,分度盘,皮带)

楼主(2020-04-08):
分享=>
齿轮比计算工具(丝杆,分度盘,皮带)
输入命令单位PUU,机械尺寸/减速比与编码器解析即可算出伺服电子齿轮比
下载积分:+3(kblimsino) 非常有用,感谢提供!

网友A:
中达电通。

网友B(2020-06-07):
作者得到达到

网友C(2020-08-09):
怎么通俗的理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怎么通俗的理解
就是先设定伺服收到 PLC一个命令脉冲(脉冲当量),对应机械末端的移动距离,称为1个PUU(使用者单位),然后可以根据机械的尺寸与减速比自动算出伺服的电子齿轮比,而不是设定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收到几个命令脉冲。因为做控制针对的是机械末端的位置,至于电机转了几圈不重要。

网友E:
有事零交流

楼主(2021-03-25):
引用 网友D:

就是先设定伺服收到 PLC一个命令脉冲(脉冲当量),对应机械末端的移动距离,称为1个PUU(使用者单位),然后可以根据机械的尺寸与减速比自动算出伺服的电子齿轮比,而不是设定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收到几个命令脉冲。因为做控制针对的是机械末端的位置,至于电机转了几圈不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