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侯

楼主(2020-04-08):
原机台利用译码器作送料定位
现要改成利用全闭回路伺服控制
原先译码器改成HG-KR伺服
控制器为MR-J4-700B-RJ,运动模组QD77MS4
根据带料滚轮210mm、测量轮125mm、及减速机1:15
计算出FBN、FBD、FBN2、FBD2
1    210
-X---
1     1875
后根据其测量轮设定PR.2 (4625519PLS)、PR.3(1385831.5    um)
(离开工地后查看发现PR.2、PR.3参数设错)
在试车过程中速度限制值PR.8
被限制于31600PLS/S或316.00mm/MIn
重新写入后监视该模组栏位u20\g10皆无法调整
即使在PLC写入k200000到U20\g10中并重新Y0 ON→OFF→ON也是一样
导致我JOG速度限制值无法设高寸动几乎无法辨识转动

请问有人遇到相同问题?是否可提出解决方法。
明日打算重新设定参数试试看

小侯

楼主:
虽然没有解决速度上限锁死
但是以电子齿轮设定的方式处理
FBN、FBD不变动
照原本测量轮的直径下去计算电子齿轮PR.2、PR.3
使用计算基本参数功能
原本是直径125000um改成1250um计算
速度才正常
但是轴监视的数值单位就不正确
还有一点就是加减速时间也被锁死

网友A:
QD77MS轴参数改一下不行吗?
速度限制被鎖死,重新載入或是直接在PLC內寫程式設定都會被改成316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