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08):
请教一下那里有三菱J2S伺服电机手册下载!是电机的手册!!不是驱动器!!谢谢了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A:
伺服电机一般是查尺寸什么的,可以从以前J2S的样本上查到

https://mitsubishielectric.yangben.cn/assets/detail/5b7b82eb99c904043fc8d02d

楼主:
谢谢版主!本想给你评分,仔细一下这论坛里面就你不差分,所以就没给评分,谢谢了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楼主:
今天在测量电机此处的尺寸时,严重怀疑是自己的卡尺不准,校正了2次。晚上特来下载样本,结果是我那卡尺还是高度的准确!!
就是搞不懂三菱为什么不把此处的尺寸修改为整数??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B:
老哥,实际尺寸多少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[attachment=242402]
今天在测量电机此处的尺寸时,严重怀疑是自己的卡尺不准,校正了2次。晚上特来下载样本,结果是我那卡尺还是高度的准确!!
就是搞不懂三菱为什么不把此处的尺寸修改为整数??

他是英制整數呢

那都最早時期~~都公制與英制混用
所以到現在一堆也無法改變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E:
有些尺寸不是三菱说了算的
隔行如隔山

网友F:
以前的三菱好像是松下代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