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08):
PT 可以理解
ET 就比较费解了

然后应该怎么赋值 需要单位吗? 能不能空呢?

网友A:
PT代表延时时间,这个需要自己定时间长度。ET代表延时器被激活后当前经过的时间值,找个标签填入或者直接不用也可以。

楼主:
g work3 里面一直编译不过

是不是 “T#30s”这种定义方式不对 能否提供一个案例 供参考一下

网友A:
TON_1(IN:= m0 ,PT:= T#30s ,Q=> m1 ,ET=> 当前时间 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ON_1(IN:= m0 ,PT:= T#30s ,Q=> m1 ,ET=> 当前时间 );

谢谢 我试试

网友B:
ET你如果不用的话直接干掉不就好了,就相当于FBD引脚悬空,从ET前面那个逗号开始到括号前都删了就好了。

网友C:
Q那里也可以似删除不写,要用的时候,直接 TON_1.Q 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那里也可以似删除不写,要用的时候,直接 TON_1.Q 变量

能否上传一个范本让我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ET你如果不用的话直接干掉不就好了,就相当于FBD引脚悬空,从ET前面那个逗号开始到括号前都删了就好了。

  1. IF FB_alert_in THEN
  2.     TON_1(IN:= FB_alert_in ,PT:= T#50S ,Q=> FB_alert_out,);

  1. IF FB_alert_in THEN
  2.     TON_1(IN:= FB_alert_in ,PT:= T#50S ,Q=> FB_alert_out);

  1. IF FB_alert_in THEN
  2.     TON_1(IN:= FB_alert_in ,PT:= T#50S ,Q=> FB_alert_out,ET:= T#50S );

g work3 都会编译不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网友B:
引用楼主0zhang9于2020-04-08 22:10发表的 ST语言定时器TON是怎么写的 :
[attachment=242401]

PT 可以理解
ET 就比较费解了

这样可以的呀。。。怎么会编译不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这样可以的呀。。。怎么会编译不过

懂了 我没有end_if

楼主:
是不是 fb 只能有一个ST 这么简单一个 也会是红的
。。。。。。。
原来是没有调用这个FB块的缘故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能否上传一个范本让我研究研究
看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图
初来乍到 对ST了解不深入
谢谢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