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09):
程序编好后,启动仿真,也能连接上,程序也能下载到仿真模块,就是仿真软件显示无项目,打开项目视图液什么也没有,请问怎么回事?

楼主:
有大神知道原因的吗

楼主:
这是软件信息

楼主:
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TIAV15,1编写好程序保存后,生成的是一个.ap15-1后缀的文件,而编程软件只能打开后缀为.sim的文件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TIAV15,1编写好程序保存后,生成的是一个.ap15-1后缀的文件,而编程软件只能打开后缀为.sim的文件,这不是自相矛盾吗

AP15.1的后缀的文件是供博图软件来开启的用户程序文件,SIM后缀的文件供PLCSIM开启的用户仿真项目文件,包括用户建立的仿真变量表等等,SIM的仿真文件并不需要开启博图软件就可以直接在PLCSIM中使用,仿真文件和程序文件本来隶属于不同的软件体系,它们并不矛盾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奥原来如此,但是我的这个仿真一直显示无项目怎么回事?明明下载了
引用 网友A:

AP15.1的后缀的文件是供博图软件来开启的用户程序文件,SIM后缀的文件供PLCSIM开启的用户仿真项目文件,包括用户建立的仿真变量表等等,SIM的仿真文件并不需要开启博图软件就可以直接在PLCSIM中使用,仿真文件和程序文件本来隶属于不同的软件体系,它们并不矛盾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行该是没下载到仿真

楼主:
他就没给我地方下载,我浏览也浏览不到项目,因为项目的后缀是,ap,它只能浏览后缀是.sim的文件
引用 网友B:
行该是没下载到仿真

网友C(2020-06-10):
仿真软件,不能搜索到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