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09):
在别人厂里看到的一个设备

用的是fx3u

能够很方便的通过触摸屏改变各个气缸顺序

很灵活,不懂编程都能很快的调整设备的动作

不知道这种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?

网友A:
看似简单,貌似很牛B的程序哦。写写试试。

网友A:
感觉是把每一个动作做成块,输入启动,完成后有个完成信号就可以实现了吧。

网友B:
这个思路有意思,请问触摸上哪里可以看到改变气缸动作顺序的操作?

网友C:
引用楼主happy52954于2020-04-09 17:02发表的 请问这种能够 自由控制 流程的程序是怎么写出来??? :
在别人厂里看到的一个设备

用的是fx3u

能够很方便的通过触摸屏改变各个气缸顺序

给D的变量赋值对比来写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phoner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ccliuultra) 感谢分享!
    zsh340

网友D:
    SFC方式写得吧........

网友A:
    闲来无事梯形图写了一下,没有做太多优化,可能变址简洁,应该功能差不了太多,写了六个动作供选择,流程分六部。点选右侧流程再点左侧流程步放入。设定时间后启动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能符合操作要求的。
    有指示灯显示输出顺序,三菱FX的,可电脑模拟。
    附件: 自由流程.rar (210 K) 下载次数:543
  • 下载积分:+2(18977362065) 热心助人!
  • 下载积分:+1(sqpfanglin) 不错!
  • 下载积分:+1(libin520) 真诚感谢!
    杨乐乐之歌

网友E:
    学习一下编程的思路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闲来无事梯形图写了一下,没有做太多优化,可能变址简洁,应该功能差不了太多,写了六个动作供选择,流程分六部。点选右侧流程再点左侧流程步放入。设定时间后启动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能符合操作要求的。
    有指示灯显示输出顺序,三菱FX的,可电脑模拟。

   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可以在HMI上配置任意个动作顺序,比如20个动作顺序,比如60个动作顺序!只要配置,不需要改程序!应该是加上for语句来完成的!人家是用ST语言写,听说支持ST语言的PLC都可以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
   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可以在HMI上配置任意个动作顺序,比如20个动作顺序,比如60个动作顺序!只要配置,不需要改程序!应该是加上for语句来完成的!人家是用ST语言写,听说支持ST语言的PLC都可以!

    是的,有时间可以看看人家的,st语言没用过,只是大体了解一些,好像类似C语言,有精力也可以试试。类似底层开发程序,难度还是蛮高的。

网友F:
    機構沒有干涉問題的可以這樣寫,機構如果有干涉問題要這樣寫可能會很複雜
  • 下载积分:+1(a239440265) 赞同你的说法,考虑干涉 ..

网友B:
    自由流程,用寄存器D赋值,用作状态步转移似乎也可以实现,可能会中直接填数字更加直观
  • 下载积分:+1(13771165220) 好贴好贴!

网友G:
引用楼主happy52954于2020-04-09 17:02发表的 请问这种能够 自由控制 流程的程序是怎么写出来??? :
在别人厂里看到的一个设备

用的是fx3u

能够很方便的通过触摸屏改变各个气缸顺序

每一步的执行机构是下拉式菜单方式选择的吗?

网友H:
可以列个说明,什么数字等于什么动作,给个编程表,直接填数字

网友I:
我也会做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I:
我也会做了

牛B

网友J(2020-06-15):
编程写法1:SFC
编程写法2:BSFL W21.0 K11
编程写法3:STL
编程写法3:ST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方法千万种就看你想用那种方法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機構沒有干涉問題的可以這樣寫,機構如果有干涉問題要這樣寫可能會很複雜
赞同你的说法

网友L(2021-02-10):
你们好会玩
自动化软件工程师

网友M:
用暂存器 储存动作顺序
在读取暂存器值 执行做作
用d1000-d1099 就可以储存100个动作了
CALL 写好的动作程序

网友N:
D0K多少执行什么动作,{= D0 K1},我首先想到就是这种思路

网友O:
这个是一步一步来,有的工况几个动作是并行的,这个不合适

网友P:
解码指令很容易实现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O:
这个是一步一步来,有的工况几个动作是并行的,这个不合适

SFC顺序功能都可以做,程序写起来也很方便.特别是复杂的动作输出.SFC是三菱的强项

网友Q:
这不是我之前问得CNC程序吗?我那个难度要大一些

网友R:
引用楼主happy52954于2020-04-09 17:02发表的 请问这种能够 自由控制 流程的程序是怎么写出来??? :
在别人厂里看到的一个设备

用的是fx3u

能够很方便的通过触摸屏改变各个气缸顺序

其实用ST很简单

CASE n OF
    0: 初始化
    1: IF 按钮1 THEN
            n := 10;
        ELSIF 按钮2 THEN
            n:= 20;

        。
        。
    END_IF;
    10:if 条件 THEN
        n := 11;
        end_if;
    11 : IF 条件 THEN
            n:= 12;
    END_IF;
        IF 条件 THEN
                n:= 13;
        end_if;

    12:语句;
    13:语句;
    20 :语句;
    。
    。
    。
    。
    。
    。
    100 : 结束返回
        n:= 0;

END_CASE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