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09):
我安装GP-PRO EX4.08的里面怎么没有GC4000系列的触摸屏型号怎么回事

网友A:
只能说明,不适用这个版本

网友B:
可能是要装驱动

网友C:
我安装的4.08.200里面有GC4000系列啊?难道你装的是假的?

网友D:
隔行如隔山

网友E(2020-08-04):
【GP-Pro EX V4.08】软件安装目录/Pro-face/GP-Pro EX 4.08/OP/,双击YTSetup.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),之后才能在GP-Pro EX软件中找到GP4000E系列的型号。

网友F(2020-09-25):
gp-proex 4.04双击打开出现这个提示重装画面进不去是怎么回事?

网友G:
6楼正解。
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。
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,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。
电话微信:1868237652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