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FX3GA与FX2N-2AD程序

楼主(2020-04-09):
自已一直用FX2N 昨天朋友拿了一个3GA过来 接FX2N-2AD 用温度变送器测温度 可是接上去 直接加热热电阻 数值没有变化 是不是程序有问 3GA 与FX2N 有没有区别
下载积分:+1(13229249851) 求程序

网友A:
先看手册吧

网友B:
FX2N + FX2N-2AD 和 FX3GA + FX2N-2AD 是一样的程序
你先要确认变送器有没输出相应的电压或电流。 然后再检查程序里模块的地址是K0还是K1。

楼主:
今天我试了一下 是变送器坏了 我接了一个压力变送器上去 变可以了 谢谢 兄弟

网友C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