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0):
如题目 请教FX系列plc如何 转换10进制数值 转换为ASCII码 用什么指令 主要想用一个触摸屏来控制PLC的ASCII变化 比如说我触摸屏写入400 然后这个值转换为ASCII码 求大神来解答

楼主:
刚才我试了一下 用ASCI D100 D300 K1 改D100数值为0~9时 D300转换出来的ASCII码正确 但是大于9以上的数值时 D300显示的ASCII码就有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 ? 是最后那个K吗?

网友A:
触摸屏输入格式ASCLL
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没有ASCLL输入格式 只能再PLC程序设置转换

网友B:
STR指令
FX2N的没有这个指令

网友B:
没有就先BCD再ASCI
但是现在问题就是我用ASCI D100 D300 K1 时 D100如果值为小于9时 ASCI转换有效但是一旦大于9这个常数它就会没有反应

楼主:
问题如图1111

网友B:
K1改成K4
那么请问我如何将D300 D301 D302 D303 的ASCII码整合到同一个寄存器中呢?
  • 下载积分:+1(15767863019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如图 我想将这4个数值转到一个寄存器中 格式应该为H0FA0

楼主:
    已解决 使用HEX指令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的解答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好贴好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