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0):
富士V810C触摸屏上载后提示检查水平不同,上传不成功?这是为什么?

网友A:
引用楼主218hty于2020-04-10 16:13发表的 富士V810C触摸屏上载后提示检查水平不同,上传不成功? :
富士V810C触摸屏上载后提示检查水平不同,上传不成功?这是为什么?

当前用于上载的软件版本比实际项目中使用的软件版本低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当前用于上载的软件版本比实际项目中使用的软件版本低。

Good Luck~

这是富士专家!

网友C:
还没见过富士的触摸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