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0):
有6个电磁阀,要从第1个阀到第6个阀依次接通,第1个阀接通后,然后断开,第2个阀接通,然后再断开,依次循环,再回到第1个阀接通,然后断开,有没有简单方法

网友A:
移位指令,步进指令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gfrtcfr于2020-04-10 18:36发表的 1200如何做动作的循环 :
有6个电磁阀,要从第1个阀到第6个阀依次接通,第1个阀接通后,然后断开,第2个阀接通,然后再断开,依次循环,再回到第1个阀接通,然后断开,有没有简单方法

我不清楚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,因为我的PC上只安装了博图13的版本。

博图13版本的程序:

Good Luck~

网友C:
脉冲阀控制?两个定时器,一个接通的时间,一个断开时间,有时还要一个等待循环的定时器。接通或断开时间到寄存器均移位一次。寄存器以位寻址,每隔一位连接输出位Q,6个阀通断需要12个位(0--11),第11位通的时间到后,返回第0位接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