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FX5U-怎么控制两台威纶通触摸屏,感谢

楼主(2020-04-10):
一台FX5U-PLC怎么控制两台威纶通触摸屏,具体要怎么设置,有教程吗?感谢!

网友A:
应该是两台触控屏控制1台PLC吧,可以穿透

网友B:
网口通讯,简单粗暴!

网友C:
楼上说的都对,网口或者一个485带一个,另一个穿透通讯,以太网那就十个八个都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