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FX5U-PLC怎么控制两台威纶通触摸屏,感谢

楼主(2020-04-10):
一台FX5U-PLC怎么控制两台威纶通触摸屏,具体要怎么设置,有教程吗?感谢!

网友A:
用网口,通过一个交换机,2个屏要不同IP地址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回答正确加个工业交换机

网友C:
TP-LINK工业交换机

网友D:
5U参数设置里配置两个同网段不同IP的地址,端口号不能相同,然后两个触摸屏分别对应好IP和端口号,通过交换机同时连接就可以了,两个屏可以单独操作。

网友E(2020-09-27):
配交换机的弊端就是触摸屏反应时间有一丢丢迟钝

网友F:
可以用485端口通信
代PLC编程 1568044807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