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1):
为什么X0启动以后,C0只计数一次,是两个上升延太接近了吗

楼主:
补上梯形图。

网友A:
富春江 木有图

网友B:
据词义应该是两个上升沿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检测到了。同步驱动了C0,所以只检测到一次。你可以挨个断开模拟一下。
最好上图。

楼主:
早上用手机上不了图

网友C:
按你的想法,是不是认为Y2会通?

网友D:
樓主應該是希望按下X0後C0數到3,Y0~Y2按順序ON

网友E:
X0和Y1在同一个循环周期内触发脉冲了

网友F:
C的触发时间要大于PLC扫描时间才可以正常工作,以FX3U为例,扫描时间在200MS内,所以,你的程序Y1/Y2后分别加个T1 K2,T2 K2;才触发C0就可以了。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X0和Y1在同一个循环周期内触发脉冲了
个人理解是7楼的说法

网友B:
有了图终于看到了,8楼说的是对的,虽然在同一周期X0,Y1都出上升沿,但是计算程序再中间,经历的是两个扫描周期,加入一小步就看出来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有了图终于看到了,8楼说的是对的,虽然在同一周期X0,Y1都出上升沿,但是计算程序再中间,经历的是两个扫描周期,加入一小步就看出来了。

你是对的,X0按下后
第一个周期  andp X0 =ON    andp Y0 =OFF    C0前的结点是ON
第二个周期  andp X0 =OFF    andp Y0 =ON    C0前的结点是ON
第三个周期  andp X0 =OFF    andp Y0 =OFF    C0前的结点是OFF
虽然在连续的两个周期内出现了两个上升沿,但C0前的结点只能检测到1个上升沿

网友I:
X0和Y1在同一个循环周期内触发脉冲了,加个时间错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