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步进电机 问题

楼主(2020-04-11):
现在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往复运动,57的步进电机,驱动器输入电压范围9-42V,脉冲信号3.3-24V通用(所以没有串电阻),直接都用24V电压,现在问题是用一段时间后DIR方向信号不管有没有24V信号 电机都只会一个方向运转,换过两个驱动器了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转,方向信号失灵,打电话问厂家说有干扰或驱动器坏了,已经连续换过三个驱动器了,求大神指点!!!哪里出问题了???

网友A:
输入电路坏了,详看你的另一贴中我的回复。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B:
正反转切换时间是多少 ?不要设的太短,时间长一点试一下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方向与脉冲信号驱动器上都是5V的呀,搞那么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