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 进 电 机 求 助!!!

楼主(2020-04-11):
求助求助 现在是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往复运动,57的步进电机,驱动器输入电压范围9-42V,脉冲信号3.3-24V通用(所以没有串电阻),直接都用24V电压,现在问题是用一段时间后DIR方向信号不管有没有24V信号 电机都只会一个方向运转,换过两个驱动器了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只能朝一个方向运转,方向信号失灵,打电话问厂家说有干扰或驱动器坏了,已经连续换过三个驱动器了,求大神指点!!!哪里出问题了???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网友A:
加个电阻试试呗。

网友B:
你确认3.3-24V不要接2k电阻?

网友C:
楼主 真是大实在人
我来告诉你什么是通用? 通用一定有幺蛾子
松下伺服你看下 也是通用的 虽然通用 但是接的点位不一样
步进通用 即使是同一个点 默认是5V的 里面跳线才可以改为24V不知道跳线 建议串2.2K电阻

网友D:
用24V供电要加2K2电阻,如不加,内部220欧电阻烧了。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E:
焊个电阻吧 安川的没有焊电阻烧过驱动 如果实在不清楚就去查一下手册 不要想当然 不然烧东西了就打脸了

网友F:
人家说的通用,可能意思就是根据接线方法改变来通用吧。就比如好多电气,如三菱FX系列PLC输入PNP和NPN都可以用,但是接线方式有差异的。

楼主:
我向卖家确认过,说是不用串电阻3.3/5/24V兼容

网友G:
串一个电阻可能就不会坏了,厂家的话不能全信。驱动打开看下是不是电阻烧了,如果烧了,就串电阻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H:
没加电阻,光耦烧了,鉴定完毕。
QQ106748835

网友I:
cw,ccw?
pul,dir?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J:
程序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K:
加个2K电阻

网友L:
这么多大神教你,你都不信
,还是要加电阻!

网友M:
等楼主回复真相。结果

楼主:
昨天换了个驱动器,仔细测了下方向信号电流20MA,串了一个2K电阻电流10MA,为了安全期间又加了一个2K电阻,现在电流只有5MA了,卖家技术说干扰问题,我觉得不大可能就一个2.2KW变频能把驱动器干扰烧掉?现在很多售后技术都是些没经验没实践的毕业生,为了少麻烦还是把驱动器放在远离变频器300mm地方,用一段时间再看看吧

网友N:
驱动器里面的的220欧电阻烧了,维修很多次了,厂家都特么忽悠的
反正记住一点,24V驱动,必加2K电阻
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:电气设计出图,PLC程序编写,HMI画面制作,电控柜、动力柜加工与成套,外线施工等 ,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,工装治具设计,机械加工等。
微信:nightblueblue,备注:工控人

网友O:
+极加个2K的电阻

网友P:
其实也有可能是电网波动导致的,尤其是有变频器的机台。我之前有用雷赛很多步进,也都没加电阻,一点事都没。我觉得你可以加一个电阻测试一下,或者,把PLC输出电路的电和变频器的隔开测试一下

网友P:
期待你的反馈

网友Q:
加个电阻是厉害
工控人加油

网友R:
引用 楼主:
我向卖家确认过,说是不用串电阻3.3/5/24V兼容
销售的话你也信

网友S:
我也用过没串电阻的,驱动器上面都标着PLS(5-24VDC),虽然也都能用,但是我想保险起见还是串电阻比较好,尤其电压不稳,干扰严重的情况。

网友T:
带电拔插过没有?如果有就是坏了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U:
串2K电阻或者改5V电压

网友K:
凡是24V驱动必加2K电阻,否则驱动方向串口会烧掉,导致只往一个方向运转

网友V:
可能只是机率问题,继续换驱动器。。

网友W:
等你的结果哦,我个人想法也是加电阻

网友X:
串电阻吧,串完等你好消息。

网友Y:
有的步进驱动确实5V~24V电压兼容,不需要串电阻,我们厂里的shinano步进驱动脉冲,方向信号24V直连用了4年多了啥事没有,有图有真相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Z:
郭德纲说过一句话:你说的话,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。建议厂家的话,也别全信,串个电阻也不是多大的工程量,试试呗

网友AA:
我现在也有过这个疑问!可能质量参差不齐,有的确实接24没问题,但有的又不行,虽然都说可以24V!
新手上路,多多指教!

网友AB:
串完等你好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