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通讯问题

楼主(2020-04-11):
如图:H00 H0D是怎么来的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,D应该是13。
但地址对应的是40014。
后来反复比较,感觉应该40001开头的地址,都要减去40001,才是通讯时用的地址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16进制与十进制转换啊 起始地址不一样 40014 是modbus 分配的地址 PLC地址40001对应寻址地址0x0000,40002对应寻址地址0x0001,寄存器寻址地址一般使用16进制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