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继电器无线圈

楼主(2020-04-11):
台达PLC 二个继电器无输出线圈C700/C701(程序无输出线圈)怎么切换动作的

楼主:
我查找过程序上C700与701这二个继电器没有输出线圈, 不知是怎么设置常开与开闭切换工作的 如果用装置状态编程 是不能切换的啊

网友A:
没用过台达的,不过看起来像是触摸屏用的

网友B:
应该是连接了触摸屏,在触摸屏设定了M700 M701的状态。

楼主:
是有接触模屏

网友C:
一般沒輸出有輸入的繼電器,多半有連人機 然後人機直接操控,所以先看看人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