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1):
我的三菱PLC编辑软件版本是GX-Developer8.103H-C,但在编辑程序时要用到CC-Link通迅模块,选择Q系列的PLC就有CC-Link网络设置的选项,但是在选择FX2N PLC的时候,在选项里没有CC-Link模块的选项,请问是不是GX-Developer8.103H-C这个版本,还要另外装一个软件才可以用CC-Link呢?求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不需要另外安装,FX2N侧是用FROM TO指令直接写程序就行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ajiang_th) 真诚感谢!

网友B:
    如楼上郭工说的一样,
    FX2N 不能在参数中设置,只能用FROM  TO指令设置
    手册看这里: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44

楼主:
    真诚感谢站长的回复。

楼主:
    因为,我是第一次接触三菱CC-Link应用,在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人给出FX系列 PLC和 Q系列PLC在应用方面的区别,所以,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而且,在接触三菱CC-Link这个项目时,是一家工厂的三菱FX2N PLC电池失效后,PLC程序丢失设备无法使用,我重新下载程序到PLC后发现CC-Link却无法联接了,但我下载的是生产设备厂提供给客户的备份程序,为何CC-Link无法通迅了呢?所以,就有点不知所措了。在网上查到的资料都是说只要设置一下网络参数就可以了,但若于找不到这个网络设置的选项在那里,原来FX系列 PLC和Q系列 PLC在应用方法上是不同的,谢谢大家。
    附件: 台湾塑料薄膜分切机程序.rar (210 K) 下载次数:73

网友C:
    看一下CC-Link模組的燈號,有沒有亮錯誤燈

网友D:
    cclink通信程序手册都给你写好了,我前几天也是第一次用fx的,第一次就通信成功了。按手册来就行
  • 下载积分:+1(ajiang_th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