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1H的H区数据不能断电保存

楼主(2020-04-11):
CP1H的H区数据不能断电保存,
设置很多位置数据后,断电重启后全为零,但D区的数据还在,
有哪位知道是在哪设置了什么了吗,请教??

网友A:
关注中,希望有结果

网友B:
写成D区的看看
plc

网友C:
电池问题

网友D:
那你只能看手册了解断电储存区有哪几个?或者电池是否有问题

网友E:
电池电量寄存器看看,D区靠电池,H区好像不靠电池也可以,查查程序冲突吧很多FB块编译后要自动占用H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