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编程有其他指令方式可以做简化?

楼主(2020-04-13):
如上这段编程有其他指令方式可以做简化?
若需加多个,一个寄存器D拖16个M
PLC : FX3U

网友A:
mov D3706 K2M421
如果你M426-M428 没有试用就可以这么改
下载积分:+5(sunnykmc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MOV D3706 K4M421
CML K4M421 K4M441 反转
下载积分:+5(sunnykmc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