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控制冲孔和切断

楼主(2020-04-13):
主机变频控制,一个伺服送料电机控制冲孔和切割,冲孔个数以及间距由触摸屏设定,冲孔模具与切割模具之间有250MM的距离。精度要求0.2MM。
用台达的A2伺服的电子凸轮可能否实现?之前做过一个和这个原理类似,是多段长度,就是一次性输入多种长度,按顺序执行。但是实验的结果就是一直少一种规格,第一种重复执行2次,最后一种规格没有,没有发现什么原因,肯能是导入凸轮的数据晚了。所以现在冲孔和切断和之前的这个类似,不知道用电子凸轮是否可行,关键点在哪里,望大神指点迷津!

网友A:
是变频器送料,冲孔和切断各用一个伺服。一个主轴两个从轴。。台达伺服集成电子凸轮不好用。。不能工作中修改工艺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