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3):
指拨开关 5,6 off  其他on  。用的com1 485 ,232 都没连接通讯成功。请大师指点
最后一张图显示的检测错误,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呢

网友A:
最通用的5对5,23交叉,新屏不用拨任何开关,旧屏第7格拨上去就可以了。232抗干扰不好,在车间时极大概率下载不进去,在办公室时开关电源会影响它,你这个应该是受干扰了
  • 下载积分:+2(wdp633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     师傅一语中的 :RS232信号太易受感扰。

    采取了屏蔽措施后信号终于能传输了,可是下载几次下载一部份就中止了。最后换了个质量比较好的USB转RS232电缆才下载成功。

    这次切实体会到了RS232 通讯的稳定性差,容易受各种电磁干扰,对通讯链路质量要求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     师傅一语中的 :RS232信号太易受感扰。

    采取了屏蔽措施后信号终于能传输了,可是下载几次下载一部份就中止了。最后换了个质量比较好的USB转RS232电缆才下载成功。

    这次切实体会到了RS232 通讯的稳定性差,容易受各种电磁干扰,对通讯链路质量要求高。

    以前被它坑过,所以知道些,好久不用这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