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数据转换

楼主(2020-04-13):
现在想把M的状态转换成数值存放在D里,怎么写?
求助高手解答
单个M ON: M100、M101、M102、M103......M115
D10数值显示:1 、2 、3 、4 ........16

网友A:
直接MOV K4M100 D10 不就好了么?

楼主:
不行,那样出来的不是1.2.3.4.....16而是1.2.4.8.16....不知道怎么转成10 进制

网友B:
去翻一下手册的BON指令,然后再处理一下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,我试一下

网友C:
编码指令
LD M8000
ENCO M99 D10 H4
已经达能实现我的要求了,非常感谢

网友D:
非常感谢!我已经按这个格式写好了,

网友E:
三菱原来设这么玩的,用过松下有个指令可以读取字里面是第几个位置on

网友F:
留个记号,还可以这样

网友G:
学习了!谢谢大神门!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指导,

网友H:
这个模式你基本可以在绝大部分PLC里面找到一组指令:编码、译码。
三菱的编码就是ENCO
指令说明看了几轮,还是不能理解,只到大神们点出来了才知道

网友I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