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3):
        A系列PLC(173CPU),目前连人机,都是连25针的接头,现在人机连上,每次调试改程式都是拨下人机,再插连电脑的线,调试起来好麻烦
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?可以人机PLC和电脑三方能联接的,这样调试才方便
是增加PLC通迅模块(通迅模块网本找了一下没找到),还是有联网机?那位熟悉的请教下

网友A:
你的HMI是什麼品牌你沒講?
1.有的HMI可以用旁通方式編輯軟體透過HMI修改PLC.這部分你沒講品牌沒辦法幫
2.加一個AJ71C24,通訊模塊插空槽,不用寫程式改設定,直接焊一條9PIN 232線就可連接修改,不過現在應該都是舊模組不知道還買不買的到.
引用楼主abc2002831于2020-04-13 16:53发表的 A系列PLC(173CPU)联接问题 :
        A系列PLC(173CPU),目前连人机,都是连25针的接头,现在人机连上,每次调试改程式都是拨下人机,再插连电脑的线,调试起来好麻烦
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?可以人机PLC和电脑三方能联接的,这样调试才方便
是增加PLC通迅模块(通迅模块网本找了一下没找到),还是有联网机?那位熟悉的请教下

~~業餘打工仔~~

楼主:
洗谢谢你回复
海泰克的,我知道三菱和威纶都可以穿透,其他的还不了解
引用 网友A:
你的HMI是什麼品牌你沒講?
1.有的HMI可以用旁通方式編輯軟體透過HMI修改PLC.這部分你沒講品牌沒辦法幫
2.加一個AJ71C24,通訊模塊插空槽,不用寫程式改設定,直接焊一條9PIN 232線就可連接修改,不過現在應該都是舊模組不知道還買不買的到.

网友A:
hitech的hmi那就plc掛模組吧!
不然以前proface有出一塊1分2的25PIN通訊模組掛A PLC的CPU口的,現在應該也沒有了.
引用 楼主:
洗谢谢你回复
海泰克的,我知道三菱和威纶都可以穿透,其他的还不了解

~~業餘打工仔~~

楼主:
我还真买了一个,但也不行

引用 网友A:
hitech的hmi那就plc掛模組吧!
不然以前proface有出一塊1分2的25PIN通訊模組掛A PLC的CPU口的,現在應該也沒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