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
上传别人的三菱程序,显示的画面是啥意思

楼主(2020-04-13):
各位师傅,上传别人的三菱程序,显示出这个画面,时什么意思?谢谢各位指点。

网友A:
没什么意思 ,就是有几个NOP,上传就行了

楼主:
空指令吗?

网友B:
新建个工程,把使用标签勾选,然后再去读PLC

网友C:
引用楼主辰枫俞于2020-04-13 16:58发表的 上传别人的三菱程序,显示的画面是啥意思 :
各位师傅,上传别人的三菱程序,显示出这个画面,时什么意思?谢谢各位指点。
使用了功能块的程序。读上来后就没有功能块了。

网友D:
源代码没写进程序存储器或者ROM里,读取就是这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