禾川伺服使用学习

楼主(2020-04-13):
第一次用禾川伺服,按照禾川伺服简化版说明书,就可以接线了。这次2个伺服是带刹车的,刹车信号控制由伺服自己控制。附上刹车接线说明,刹车解除是13号引脚,接继电器线圈负,12号接0v,外置的刹车线接继电器常开触点,伺服io接口处1号,3号,28号,29号,19号引脚接24v. 2号接0v, 4号接使能信号,5号接报警复位,27号接脉冲,31号脚接方向,20号接输入,准备信号,接完线,然后设置一圈脉冲数,就差不多了。
下载积分:+1(lxdddd1)
下载积分:+1(tathui) 感谢分享!
plc

网友A(2021-08-27):
我用的X3E系列,3接24伏+,5接0伏为啥无法复位呢?是不是还需要设置哪里?

网友B(2021-11-10):
z相信号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在哪里?

网友C:
伺服调试的方法亲给个使用学习笔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