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3):
请问大神们,FX-5u自带的网口用网线连接三菱MR-J3伺服驱动器,如何控制电机的运动,求指导,求打救。

第二问:1个5uPLC,1个MR-J3伺服,1个GS系列的触摸屏,用交换机将它们3个连接在一起可以吗?

最重要的是如何用5UPLC通过网线连接伺服驱动器,从而控制电机正反转和点动运行!

希望大家能解答我的问题,先谢谢大家。

网友A:
CClink  加交换机  可以实现

网友B:
引用楼主759756150于2020-04-13 18:38发表的 三菱FX-5U,怎样通过网口控制三菱伺服MR-J3(不用定位模块) :
请问大神们,FX-5u自带的网口用网线连接三菱MR-J3伺服驱动器,如何控制电机的运动,求指导,求打救。

第二问:1个5uPLC,1个MR-J3伺服,1个GS系列的触摸屏,用交换机将它们3个连接在一起可以吗?

最重要的是查查MR-J3支持FX5U的网口协议不?

网友C:
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如果做成了,那是超级高手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小洋专用)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D:
    J3连个网口都没有,你是怎么想的呢

网友E:
    485 转 网口啊不行么?
    精通台达全系列  欧姆龙NJ/NX系列 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 qq 2812077327

网友E:
    422转网口也可以的呀
    精通台达全系列  欧姆龙NJ/NX系列 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 qq 2812077327

网友F:
    为什么一定要用J3,JE-C不行吗?JE-C的话,用一个交换机就可以把HMI,伺服驱动器,PLC都连接在一起了。

网友G:
    要选用JE-C的能用网口一网到底

网友H:
    JE-C的能用网口

网友I:
    到底怎么想的,485带J3?

网友J:
    J3 网口都没有,如果你能实现RS422转网口,用RS422的串行协议控制伺服,真是高手中的高手了
    操蛋的工控行业,为了碎银几两,又不得不搞它

网友K:
JE-C的能实现,做过控制10轴

网友L:
J3都停产了,
加油!

网友L:
就是说,你研究出来了,延续性不高,只能这样说吧
加油!

网友M:
JE-C与5UCCLINKIE Basic 比较好用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