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转232串口程序

楼主(2020-04-13):
刚买了台二手电脑,XP系统,原来的线肯定好的,Z-TEK的转接头,原来的驱动是个光盘,这个电脑没有光驱的,我用U盘把光盘上烤到电脑上安装不成功,到论坛上下载了一个安装显示正常了,但电脑和PLC就是连不成功,哪位大师指点一下

网友A:
会不会是com口的编号不对,看看你的设备管理器,COM口是多少,然后PLC软件的通讯设置,设定通讯端口是多少。有可能是这两个地方设置不一样造成的。

网友B:
同意1楼方法!

网友C:
也有可能转接头坏了,我有一根线也是这样,驱动啥都没问题,一通讯就死了,换根线就好了。坏的线换到别到电脑上也是一样现象。

楼主:
COM设置肯定是对上的,这个基本的我还是知道的,转接头在另一台电脑上试过是可以的

楼主:
我在怀疑是不是驱动程序不对,原来的驱动找不到了,这个是在论坛里下的

网友D:
把RX TX短接 用串口软件测试下线 收发正常否。

网友E:
请问:软件怎么提交到这里

网友F:
可能存在软件冲突,我现在的机器就有这个问题,我安装了施耐德的东西,开机启动了会有一个Gateway进程,每次都需要把这个进程杀掉,然后USB转串口才能正常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