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4):
这个程序第一次运行是正常的

第二次就无法输出“软启动了”我怀疑这个TON没有复位,
但是无论是关闭IN 还是关闭 Q 都不行

请各位大神给思路

  • 下载积分:+1(hp_2018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SET( FB启保停ON AND NOT FB启保停OFF , tmp );
    RST( FB启保停OFF , tmp );
    TON_1(IN:= tmp ,PT:= FB_timer_set ,Q=>FB输出);
    FB软启动:= tmp AND NOT TON_1.Q 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ET( FB启保停ON AND NOT FB启保停OFF , tmp );
    RST( FB启保停OFF , tmp );
    TON_1(IN:= tmp ,PT:= FB_timer_set ,Q=>FB输出);
    FB软启动:= tmp AND NOT TON_1.Q ;

    收到 我研究一下

网友B(2020-08-21):
    TON 的IN脚改为FALSE即可

网友C:
    多讨论一下ST的话题
    平常心!平常心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