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4):
从来就没有成功过

楼主:
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20-04-14 15:34发表的 威伦的穿透 :
从来就没有成功过

网友A:
不是这里设置的,在威纶通的Utility Manager有个穿透。如果你走com口,就得屏和PLC连接,确保通信没问题。然后屏再和电脑连接,确保通信。Utility Manager设置好后通过指定的com口直接在PLC程序那里通信就可以了

网友B:
有教程分享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这里设置的,在威纶通的Utility Manager有个穿透。如果你走com口,就得屏和PLC连接,确保通信没问题。然后屏再和电脑连接,确保通信。Utility Manager设置好后通过指定的com口直接在PLC程序那里通信就可以了

就是这个啊,怎么通讯也不行

网友C:
鸡肋鸡肋啊!!你那通信方式适合MT8000系列,MT6000系列是需要参数设置的

网友D:
我觉得是维纶说明不够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鸡肋鸡肋啊!!你那通信方式适合MT8000系列,MT6000系列是需要参数设置的

使用官网的也没办法,是LW9550开头的内部地址是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就是这个啊,怎么通讯也不行

你的屏是不是没有联网好,开始穿透点了的话HMI工作模式应该是显示为“穿透模式”。 如果没有联网的话应该要置位某个LW位让屏进入穿透模式,要查下手册

网友E:
触目屏上需要设置,设置穿透端口号,软元件,local hmi LW 9902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F:
本人也试过连不上,不知到什么原因,感觉用串口连接就是鸡肋,还得自己做线,很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你的屏是不是没有联网好,开始穿透点了的话HMI工作模式应该是显示为“穿透模式”。 如果没有联网的话应该要置位某个LW位让屏进入穿透模式,要查下手册

MT6000系列是没有网线的

网友G:
试试用SC-09作为屏和PLC的通讯线,并在屏幕软件设定通讯接口类型=RS232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MT6000系列是没有网线的

那你就得手动置位屏的LW了,你试试9楼说的LW9902是不是

其实穿透还是以太网好用,威纶通的以太网互联做得非常好,就是没有说明书客服技术支持也差,得自己摸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试试用SC-09作为屏和PLC的通讯线,并在屏幕软件设定通讯接口类型=RS232

这个可以有,我用的是SC11,232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那你就得手动置位屏的LW了,你试试9楼说的LW9902是不是

其实穿透还是以太网好用,威纶通的以太网互联做得非常好,就是没有说明书客服技术支持也差,得自己摸索

还是不给力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还是不给力啊

首先你确定你的屏和PLC,屏和电脑的通信是否都正常。如果都能正常通信,就手动按下面说明书设置一下LW位吧

网友H:
建议使用威纶通网口屏穿透   穿透比较方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首先你确定你的屏和PLC,屏和电脑的通信是否都正常。如果都能正常通信,就手动按下面说明书设置一下LW位吧

[attachment=242605]

没办法确定屏和PC通讯(232),但是屏和PLC(485 4W)一定是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没办法确定屏和PC通讯(232),但是屏和PLC(485 4W)一定是可以的

你试试电脑软件能不能下载程序到屏就知道通信。如果电脑和屏的通信都有问题,那你穿透肯定不行,穿透就是电脑通过触摸屏可以直接在线PLC,就是让你调试的时候不需要PLC的串口在连屏和电脑之间换来换去。三菱的触摸屏也有这个功能

网友I:
看看這說明書的行不行
還有官網的範例,最下面一個
http://www.weinview.cn/ServiceSupport/Download/Index.aspx?tid=100000002932713&page=2
附件: EBPro_8000(6000)iE_V5.0X_OperationBook.rar (863 K) 下载次数:37

网友J:
穿透简直就是个鸡肋,穿透后会影响触摸屏得刷新,使用穿透下载慢,通讯慢,监控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看看這說明書的行不行
還有官網的範例,最下面一個
http://www.weinview.cn/ServiceSupport/Download/Index.aspx?tid=100000002932713&page=2

不行的,有范例几年前就知道了,一直不成功

网友K:
串口就算了,网口才能实用

网友L:
我测试监控程序没什么问题,不过偶尔会卡一下,还是用带网口的PLC和屏交换机组网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