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V 7.5A的电流,选择什么保护器

楼主(2020-04-14):
现在设备用一个220V转24V 的适配器 ,转换后电路额定电流是 7.5A,选择什么保护器起到过流保护?
10A的空开吗?
24V 这种低压电路一般用什么元器件保护电路?
求助
有事加我头像微信

网友A:
保险比较好

网友B:
220V侧可以用1.5A快速保险,适配器24V输出端本身具有电路保护,没有必要加保护器。

网友C:
用保险应该比较好
执着

网友D:
日系用熔丝,欧系用断路器,你自已决定跟随那个系,或者2个系都跟随。

网友E:
日本人用线路保护器

网友F:
24伏用保险丝来保护最靠谱。

网友G:
直流断路器,几个做断路器厂的家都有

网友H:
直接换成开关电源不香吗?各种保护都有

网友I:
加24V过载保护继电器,不过没必要,开关电源很稳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