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大神,西门子1200选型

楼主(2020-04-14):
目前现状,一个柜子开关量输入172个,开关量输出40个,模拟量输入57个,模拟量输出26个。
另外一个柜子开关量输入166个,开关量输出51个,模拟量输入31个,模拟量输出19个。
棘手问题,从没遇见过这多点位,而且本人只会西门子和罗克韦尔的PLC编程。
求大神们赐教

网友A:
你会西门子的编程,还会问这种问题啊,朋友

网友B:
会西门子就不会选1200了

网友C:
1200不够用吧,得用1500
专业电镀编程,13921525199

网友D:
开关量都是小意思,主要是模拟量太多了

网友E:
s7-1500当然省事多了。
s7-1200也可以考虑。所谓考虑的理由是针对于你的设备,你是否考虑主从配置方式,如远程I/O,远程设备站方式。
如果可以考虑,我认为s7-1200是可以考虑的。当然,整体上考虑设备对通讯信号的同步有什么要求?当然,仪表设备均是可以胜任没有问题的。
一个s7-1200最多允许挂8个扩展模块,按此基本定义模块数量,根据具体设备分布看看怎么样布置s7-1200合理。
下载积分:+1(597719177)

网友F:
两个或三个1200组网,一个做PN 控制器,其它得做智能I/O

网友G:
这个模拟量数量 感觉1200够呛啊
最多带8个型号模块7*8AI+4AI 2AO 这个模拟量输入刚刚够输出完全不够
所以必须考虑远程IO,否则光模拟量就不够了。。。

网友G:
这个还是比较麻烦。使用CPU1215,出自身点完全部使用ET200SP扩展。某宝简单查了一下ET200的模块,貌似比信号模块要便宜。
按照最少模块计算的,可能余量有点不足
[t
机柜1
DIx172
DOx40
AIx57
AOx26
模块数量
DI
DO
AI
AO
CPU 1215
DIx14,DOx10
AIx2,AOx2
ET 200SP
接口模块
IM 155-6 PN 标准型
模拟量输入模块
8AI, U,基本型
8AI, I, 2/4-线,基本型
AI*8
模拟量输出模块
4AO, U/I, 标准型
AO*4
数字量输入模块
16DI, DC 24V 标准型
DI*16
数字量输出模块
16DO, DC 24V/0.5A
标准型
DO*16
机柜2
DIx166
DOx51
AIx31
AOx19
模块数量
DI
DO
AI
AO
CPU 1215
DIx14,DOx10
AIx2,AOx2
ET 200SP
接口模块
IM 155-6 PN 标准型
模拟量输入模块
8AI, U,基本型
8AI, I, 2/4-线,基本型
AI*8
模拟量输出模块
4AO, U/I, 标准型
AO*4
数字量输入模块
16DI, DC 24V 标准型
DI*16
数字量输出模块
16DO, DC 24V/0.5A
标准型
DO*16
弄了半天累死我了。。
下载积分:+1(madawa)
下载积分:+1(时间管理者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1(richer_lilei) 感谢分享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1200不够用吧,得用1500
你的头像是自动行车吧

网友I:
1200带ET200SP,现在接口模块这么方便,轻轻松松搞定。
菜鸟的工控人生

网友J:
需要技术咨询或想了解一下全套课程,可以加小优微信:UY123_NET 为您解答
uy123.net

网友K:
这种规模一般都要S7-300以上的机型了,还没用过1200/1500

网友F:
人家随便一瞎说,你们忙得屁颠屁颠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1200带ET200SP,现在接口模块这么方便,轻轻松松搞定。

说实话当从点数来说s7-200 smart 点数可能更多一些。毕竟smart st60 本机可是带了60个IO点呢。
但是1200 的通信和一些其他功能smart还是比不了。而且smart只在中国销售,有限制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这种规模一般都要S7-300以上的机型了,还没用过1200/1500

1500是 300和400的更新版

网友L(2020-07-26):
建议买点图尔克,宜科等IP67模块,或者巴鲁夫I/Olink模块,
就近把I/O点和模拟量点接进模块,然后走总线采集。
不然电柜很大,也不太好排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