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5):
之前一直用的是西门子的控制器,由于做的项目工艺中有相同的地方,所以一直以来想的是怎么样能更方便?

西门子用过FB块,然后到后面的工艺库文件。但西门子PLC中对开发者的保护不够重视,在灌程序的时候,必须让操作者也知道密码才能灌程序。感觉这个能改一下会更好吧!

三菱的用过3U,接触过别人写的5U程序,但做下来西门子思维的更方便一些。虽然三菱的也能做块,但更深入的,比如做库文件,可以直接导入程序里面,在下次做项目的时候使用库,这种功能暂时没有发现。

网友A:
西门子在硬件和程序块上有优势,三菱在定位上有优势

网友B:
引用楼主penginginten于2020-04-15 00:41发表的 西门子库和三菱PLC中块? :
之前一直用的是西门子的控制器,由于做的项目工艺中有相同的地方,所以一直以来想的是怎么样能更方便?

西门子用过FB块,然后到后面的工艺库文件。但西门子PLC中对开发者的保护不够重视,在灌程序的时候,必须让操作者也知道密码才能灌程序。感觉这个能改一下会更好吧!

三菱的用过3U,接触过别人写的5U程序,但做下来西门子思维的更方便一些。虽然三菱的也能做块,但更深入的,比如做库文件,可以直接导入程序里面,在下次做项目的时候使用库,这种功能暂时没有发现。

库文件功能三菱是存在的。

Good Luck~

网友C:
你指的是这个吗?我们一般也是做好FB块以后直接调用啊,接口开放好,都是通用的

网友C:
西门子的一些通讯都是封装好的,可以直接用,是比较方便,三菱的就要写程序了,不过你自己可以做封装

网友D(2020-06-02):
功能块有密码咋整啊?

网友E:
找点解密软件,看看能不能解密
感谢每位朋友! 承接plc柜、电气柜设计、定制。触摸屏组态、调试。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,变频器维修!!!   QQ:545636511

网友A:
你的想法有误,如果西门子里面的库要用的话需要输入密码,大公司里5个人做5总不同的库,难道调用一个人的还得输一次密码不成。他库文件是可以加密的,有这一点我觉得足够了。三菱的也可以做成库文件的,只是你还不熟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