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5平方电线安全电流与过载电流。

楼主(2020-04-15):
查了百度,很多种不同的说法。而且差异挺大。有的说可以乘以9,有的说2.5以下按4倍算,到底哪种更合理,欢迎经验比较足的大师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那跟你長度以及絞線或單芯線有關係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跟你長度以及絞線或單芯線有關係
单芯 半米长。电气箱里面用。大概能带多大电流。

网友A:
可以最高極限4安培
建議使用到2.5安培
真诚感谢!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B:
10下5
真诚感谢!
自学

网友C:
十下五,百上二,
百度
二五三五四三界,
七零九五两倍半,
穿管温度八九折,
裸线加一半,
铜线升级算。
首先说明一点,这个口诀是以铝芯绝缘线、明敷在环境温度25℃的条件为准。
真诚感谢!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0.5的升级0.75乘以5等于3.75A,不大于4A没问题
真诚感谢!
下载积分:+1(961697750) 感谢分享!

网友E:
1mm,7~8A
電流超過40就用7算
以下用8算

网友D:
0.5平方电箱里面4A没事,但一般看什么负载,电机类的不要卡的那么死。
浪子海风

网友F:
铜线升级算:0.75
10平方以下按5安算:0.75*5=3.75A
所以安全电流=3.75A
这是网上学的一个计算方式……
计算方法有很多种,但我一般是这么算…
10平方以内:
220V:每平方*2=2000W(线长或套管取80%)
380V:每平方*3=3000W(线长或套管取90%)
一般买的线芯差,也会适当减少…
真正国标线,不同厂商对比,还是有差别的…
优伤的菊花

网友G:
直接接负载还是控制线,控制线就没问题,负载线就750W以下吧

网友H:
如果配柜的话甲方通常要求线径最小值的,0.5已经最小的了。最少5A

网友I(2020-05-26):
二点五下乘以九,往上减一顺号走。
三十五乘三点五,双双成组减点五。
条件有变加折算,高温九折铜升级。
穿管根数二三四,八七六折满载流。

网友J:
0.5带3.5A到4A没问题
口诀都是说的铝线,就算按照铜线升级算,也是单股铜线,现在的BV线都是多股的,多股的载流更强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