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5):
用32位指令读不出32位数据
用16位指令读出的数据可以合成为32位数据。
是何原因呢?
  • 下载积分:+1(jinxijing) 真诚感谢!
  • 不懈努力,一切皆有可能 ...

网友A:
    你的软件版本太高,我打不开。

    我自己做的一个计米的,可以直接读32位数据。

    HIOENP(一段启动,K0,H1,K0);
    DHCMOV(SM400,SD4500,K0,收卷毫米数);

网友B:
    不可能的事我一会看看你错了哪里

网友C:
    好像是寄存器使用重复了。加大间隔试试?比如4500和4501及D0和D1,01改成04,d0和d4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可能的事我一会看看你错了哪里

    实在找不出那里错了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软件版本太高,我打不开。

    我自己做的一个计米的,可以直接读32位数据。

    HIOENP(一段启动,K0,H1,K0);

    我的软件版本为 V1.063R

    按照你的写法,我就只读出了16位数据。

网友A:
    参数有没有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参数有没有设置?

    参数是设置了的。

    现在的问题是32位的指令读出来的数据是16位的数据。

    如果改为FX3U的计数器模式LC51,就正常。

网友D(2020-06-25):
引用 楼主:

    参数是设置了的。

    现在的问题是32位的指令读出来的数据是16位的数据。

    在那里改啊,我要设置4个通道要怎么弄,麻烦你指点一下感谢感谢

网友E:
    牛X人物都不看手册的?

网友F(2021-09-27):
    楼主找到原因了没有,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找到原因了没有,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。

顶楼就是方案啊,通过两次传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