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和3相电机混合 选多大变压器

楼主(2020-04-15):
负载如下:
1.3相伺服电机400W(配单相驱动器) 1台
2.单相120W电机 配单相调速器 2台
3.3相220V电机90W, 配单相变频器 1台
4.单相40W电机 1台
5.单相15W电机 1台
配1.5kva的单相变压器够吗?
我不明白得到是3相的伺服电机400W则换成单相应该怎么算功率? 上述负载是否把负载功率简单的加一下就算总功率了呢?

网友A:
为活命能干活就配300VA,吃不饱饿不死就配400VA,管饱能干活配500VA。个人见解请勿砸砖!!谢谢!

网友B:
干嘛要变压器,1KW以下的伺服可用单相220V的电源

网友C:
大一点号。差不几个钱,1.5kva

网友D:
预算要大一点3相3K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