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-64M和信捷TG765S触摸屏485通讯如何接线

楼主(2020-04-15):
问了信捷的接4和7脚对应三菱FX5U的SDA RDA SDB RDB 一直通讯不上去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的吗

楼主:
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相似的情况

楼主:
信捷的9针接头

网友A:
要在PLC的参数里面设置
月在季风中等圆,我在浮生里等梦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,问了信捷的了按照信捷的教程配置PLC参数已经可以了

网友B(2021-07-12):
可以给一下配置的参数么?我这查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