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5):
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相关答案,请问在不使用 QJ71MT91 这个模块的前提下,三菱Q系列PLC自带的内置以太网如何做modbus TCP通信的通信,两个Q系列的怎么写主站从站程序,参数如何设定?最好给程序让大家一起学习学习

高手在人间,求大神们的解答,好人一生平安

网友A:
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。

楼主:
然后程序怎么写,接收 和发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。

[attachment=242619]

然后程序怎么写,接收 和发送?

网友B:
不能用CPU简单通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用CPU简单通讯吗

我用内置以太网 和电脑调试助手,通过modbus tcp 这样的方式来通信

网友C:
看看这个案例:

https://blog.csdn.net/AutoCtrl666/article/details/100161816

网友D(2020-06-17):
可以使用通信协议支持功能,但CPU需要是高速通用型CPU,也就是UDV系列的CPU才具有该功能。

网友E:
三菱Q系列内置以太网的modbus-TCP 好像不支持从站功能

网友F:
学习了   虽然不是很懂   但是我会抽时间去研究一下   希望能帮到楼主

网友G:
可以用MODBUS TCP,也可以用以太网套接字通讯,两个PLC都是三菱的还可以直接用GX WORKS2里面的简单PLC通讯,需要高版本的GX WORKS2里才有这个功能。
附件是我写的教程,可以参考。

这个已经删除密码了

三菱Q内置以太网MODBUS TCP示例.zip (1044 K) 下载次数:2843
  • 下载积分:+1(mmengineer)
  • 下载积分:+1(18972736436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2(zekenuke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3(madawa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qq304854176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ongli)
  • 下载积分:+1(zxc6688) 热心助人!
  • 男,精通三菱、欧姆龙、基恩士、西门子等PLC,安川、FANUC、OTC、松下等机器人,至今单身。。有事邮件联系:qimuxiaoqiang@qq.com

网友H:
    楼上的同志可以指FB块的口令吗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楼上的同志可以指FB块的口令吗 [attachment=244742]
附件: Q系列内置以太网通讯测试.zip (1083 K) 下载次数:824
男,精通三菱、欧姆龙、基恩士、西门子等PLC,安川、FANUC、OTC、松下等机器人,至今单身。。有事邮件联系:qimuxiaoqiang@qq.com

网友H:
谢谢楼上的朋友

网友I(2020-07-17):
标记留档,以备不时之需

网友J:
收藏,感谢各位的分享

网友K(2020-09-17):
谢谢分享,抽空试下

网友L(2021-02-09):
内置以太网使用  套接字

网友M(2021-05-26):
使用简单通信可以读其他CPU数据吗?
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勇往直前

网友N(2021-06-28):
谢谢,真在找这样的资料。

网友O:
wHeadHolding:=0;(*写入字首地址*)
WritePoints:=10;(*写入多少个字*)
wSedDateSet[0]:=20;(*写入多少个字节*)

wReHeadHolding:=10;(*读取字首地址*)
ReadPoints:=10;
wReDataSet[0]:=20;

wECPRTCLDateSet[2]:=1;  (*指定第1个执行的协议的协议编号  ;  *)
wECPRTCLDateSet[3]:=2;  (*指定第2个执行的协议的协议编号  ;  *)
(*----------------------数据发送部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)

(*端口打开*)
SP_SOCOPEN(bOpenStatus AND NOT bOpenStatusOld AN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SD1282.1 AND(*打开完成信号*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T SD1284.1 AND(*打开请求信号*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1288.A , (*存储内置以太网端口的连接状态 1:与集线器或对象设备连接中*)
                      U0, k2,wSocOpenSet , bSocOpenComplete);

IF bSocOpenComplete[0] THEN
  bOpenNormalComplete:=NOT bSocOpenComplete[1];
  bOpenAbnormaComplete:=bSocOpenComplete[1];
ELSIF bCloseStatus THEN
    bOpenNormalComplete:=FALSE;
    bOpenAbnormaComplete:=FALSE;
END_IF;

(*执行协议发送*)
SP_ECPRTCL(bSedStart AND SD1282.1 , U0 , K2 , K2 , wECPRTCLDateSet,bECPRTCLComplete );

(*执行 SP_ECPRTCL 命令*)
IF bSedStart THEN
    IF bECPRTCLComplete[0] THEN
        bSedStart :=FALSE;
    END_IF;
ELSE
    IF  SD1282.1 THEN
     bSedStart :=TRUE;
    END_IF;
END_IF;

(*关闭端口*)
SP_SOCCLOSE(bCloseStatus AND NOT bCloseStatusOLD ,"U0", k2,wSocCloseSet,bSocCloseComplete );

IF wECPRTCLDateSet[1]<>0 THEN
    wErrorCode:=wECPRTCLDateSet[1];
ELSE
      wErrorCode:=0;
END_IF;

bSedStatusOld:=bSedStatus  ;
SM413OLD:=SM413;
bOpenStatusOld:=bOpenStatus;
bCloseStatusOLD:=bCloseStatus;

网友O:
配置文件设置

网友P(2021-11-18):
感谢分享 能派上用场了

网友Q:
以太网
上网冲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