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5):
不同的数值移送到G6000里 有不同的作用或者功能吗

网友A:
看看是否是你要的
附件: QD77MS.pdf (99 K) 下载次数:8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否是你要的

先谢谢了 我之前翻过手册 但是还是不懂H100中三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麻烦解答了

网友B:
1表示1轴直线直线(ABS)控制方式;
第一个0表示采用设定的加速时间0和减速时间0;
第二个0表示运行模式中的定位结束模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表示1轴直线直线(ABS)控制方式;
第一个0表示采用设定的加速时间0和减速时间0;
第二个0表示运行模式中的定位结束模式

感谢 太感谢了

网友C:
手册上面,其实讲的挺清楚的了
加油!

网友D:
最好先看手册

网友E:
学会看手册是很重要的基本功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