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MODBUS通讯怎么做

楼主(2020-04-15):
请问电脑读取三菱FX3U PLC数据用485BD需要PLC写程序吗,该写什么样的程序

网友A:
按三菱的协议来就不用,去官网下载FX3U的通讯协议,简单点说就是发一串命令过去,PLC马上返回对应的结果。PLC端不需要写程序的。如果是无协议的,那PLC端就要写程序。
国产智能视觉产品,媲美进口视觉产品,方便替换,降成本明显。功能齐全,提示式操作界面,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;
免费提供评估方案,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,提供样机免费试用;

电话/微信:15017195727 ;更多案例:http://www.evautoinc.com/

网友B:
fx3u本身是不支持做modubs rtu从站的。一定要做从站只能自己写rs指令,要么用外接模块来解决。

网友C:
自己设一下参数,使用RS指令就行了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