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电箱电源启动后接触器自动吸合

楼主(2020-04-16):
如题。
昨天维修设备过程中发现PLC可能存在故障(多数输出点频繁闪烁),断电更换新的PLC后主空开送电,按下电源启动时所有的接触器同时都吸合了,但是此时新的PLC还没有写入控制程序,PLC只有POWER灯亮,输出点一个都没有亮,查找线路未发现问题,更换了2个新的PLC均出现同样的问题。实在没有办法换回之前的故障PLC,该问题消失。
求解各位大神,这到底是咋回事,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,疑惑中。。。

网友A:
上图片,看看怎么接线的

网友B:
是不是 把plc的继电器MR输出类型换成晶体管MT输出了
没有,都是FX3U的PLC,型号一致
http://zxc6688.ys168.com/

网友C:
感觉有点像漏电的情形
查了公共线,没有发现问题,关键是有问题的PLC换回去没有出现同样的故障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上你PLC图片大家看看

网友E:
上图,让俺也见识见识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F:
吸合后检查线圈电压从哪里来的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
自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