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求助)SMC电缸步进电机控制器如何处理电流传感器异常报警?

楼主(2020-04-16):
SMC电缸步进电机控制器(型号:LECMPJ)在自动与手动切换过程中老是出现1-195报警(电流传感器异常),如何处理?
资料上有关电流传感器异常的对策如下:1.电动气缸和控制器组合是否正确?
2.伺服on时,马达是否在外力作用下动作。
3.电动气缸垂直设置,BK RLS有无通电进行确认
按照以上三点对策,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哪位大神能否解答一下?谢谢了。

网友A:
用过一回SMC电缸,后来生气了,直接换成伺服电机和驱动器,哈哈哈哈哈

网友B:
既然是在切換過程中出現報警,那是不是要在這個切換的節點上找找問題點?

楼主:
问题基本解决!主要问题就是我列举的第2点: 2.伺服on时,马达是否在外力作用下动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