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6):
情况描述:用串口助手接收数据,没有问题。但是用plc端的485BD模块接收数据就会出现报文有错误。
接收到的报文前面一部分内容是没错的,从中间部分开始会出现多一个或者少一字符。
正确报文:h5.trace.dorsmart.com/code/product?code=0853446007993000492020020012934a&key=49084a7df835444a431d85f9e3992740@
错误报文:h5.trace.dorsmart.com/code/product?code=0853444607993300492020020012934a&key=49084a7df8354443d5f9e399270@
错误报文:h5.trace.dorsmart.com/code/product?code=0853446007993000492020020012934a&key==490884a7df8355444aa431d85f9e3992740@
错误报文:h5.trace.dorsmart.com/code/product?code=085344600799300049202000200012934a&keey=49084aa7df88354444a4331d85f9e39992740@

采取过的措施
485bd模块终端电阻选择从悬空,110欧,330欧都试过,不行。
缩短通信线的长度,不行。
关闭伺服驱动器,不行。

请问各位大神,我还可以采取那些措施?

谢谢~

网友A:
串口?
波特率低点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?
波特率低点试试

谢谢大神~我试一下。

网友B:
       不至于这么差吧, 程序调整看看。以前用过3U和输力强接触笔作无协议通讯做轴承游隙测量,感觉没有SMART的自由口字符中断方式灵活。
以下是以前做的SMART模拟Hostlink从站直接替代CP1H,上位机一句代码不用改。
PC发送数据:PC连续读取VW10到VW52共22个字
4030305244303031303030323235372A0D
PLC回复数据:PLC回复PCVW10到VW52共22个字
[10:35:06.162] 40 30 30 52 4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8 30 30 30
[10:35:06.178] 30 30 30 30 38 30 30 30 30 30 41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
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2 37 2A 0D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   不至于这么差吧, 程序调整看看。以前用过3U和输力强接触笔作无协议通讯做轴承游隙测量,感觉没有SMART的自由口字符中断方式灵活。
以下是以前做的SMART模拟Hostlink从站直接替代CP1H,上位机一句代码不用改。
PC发送数据:PC连续读取VW10到VW52共22个字
4030305244303031303030323235372A0D
PLC回复数据:PLC回复PCVW10到VW52共22个字

程序的话我试过另外写一个来测试,发现问题还是那样。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没有问题,plc接收到的数据还是那样。后来我就用232替换485了,效果好了很多,基本没有啥问题了。

网友B:
恩 可能是硬件上不匹配或干扰造成的,双机通讯终端电阻应该可以不加,硬件上232理论上不如差分的485电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恩 可能是硬件上不匹配或干扰造成的,双机通讯终端电阻应该可以不加,硬件上232理论上不如差分的485电平。

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共模的232会比差分485抗干扰强。可能是我中间有哪些细节没做好。

网友C(2020-07-28):
求模板程序
引用 网友B:
       不至于这么差吧, 程序调整看看。以前用过3U和输力强接触笔作无协议通讯做轴承游隙测量,感觉没有SMART的自由口字符中断方式灵活。
以下是以前做的SMART模拟Hostlink从站直接替代CP1H,上位机一句代码不用改。
PC发送数据:PC连续读取VW10到VW52共22个字
4030305244303031303030323235372A0D
PLC回复数据:PLC回复PCVW10到VW52共22个字
捷瑞斯智能科技(苏州)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与改造,有丰富的经验。

1.非标设备设计, 结合机器人,人机HMI,变频器、伺服电机、步进电机驱动、相机视觉等综合应用;
2.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。
3.价格合理,设备性价比高。

联系方式:手机 15251328190  同微信   微信:z1758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