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安川控制器更换两个编码器后数据混乱

楼主(2020-04-16):
换了两个奥图尼克斯的编码器,两条轴动作就乱了,距离不准,装编码器需要注意什么

网友A:
absolute。。绝对值编码器。。要重新校准零点吧

楼主:
就是看着触摸屏上数据,然后旋转编码器直到0再装上去吗?

网友B:
该款是单圈绝对值并行IO点输出的编码器,8位256分辨率的,位置不对的话 首先检查下接线 每一位都不能错 如果接线没错 就找下机械零位 把编码器转到0数值校准下 若还是位置不准,可能就是编码器的质量问题了
旋转编码器

楼主:
感谢1楼.3楼

网友C:
安川的plc要么你就旋转到0再装,要门你就在软件里重新设定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