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直流两线24V电机如何用PLC点控制

楼主(2020-04-16):
求问各位大哥,高频直流两线24V电机不用电子板,可以用PLC来点控制吗

网友A:
三菱高速点:
电压:5-24V,电流:10-100ma,
这个规格可以驱动电机吗?

网友B:
高频直流两线24V电机是什么电机?

网友C:
一般很少用输出点作负载直接控制电机的

网友D:
你意思是控制步进电机么

网友E:
直接控制?肯定不行。就电机电流与PLC的输出电流能力就是个天上地下。PLC肯定的控制电机的驱动板的。就看你电机功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