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6):
A2伺服追剪可以动态改变长度吗?需要修改那个参数,或者是需要改变凸轮曲线?比如我设定多种切割长度,第一组 1000M   切2根   第二组  1500M  切3根  第三组  2000M  切4根   第四组  3000M  切5根   第5组  4000M   切6根    然后循环

网友A:
伺服就是一个执行机构,你程序控制不就行了。

网友B:
有人发过案列,不过台达得电子凸轮都是非常得难用

网友C:
台达A2追剪,可以动态修改切长,不必换凸轮曲线
透过PLC程序修改相关参数 P5-84,P5-89,P5-92 即可改切长

可参考=> A2 追剪(2)-参数设定

网友D:
找基恩士,可以上门帮你调试,凸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台达A2追剪,可以动态修改切长,不必换凸轮曲线
透过PLC程序修改相关参数 P5-84,P5-89,P5-92 即可改切长

可参考=> A2 追剪(2)-参数设定

兄台是台达A2高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找基恩士,可以上门帮你调试,凸轮

基恩士老贵了,性价比老低了,能不用最好不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