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0-04-16):
FX5U+40SSC,全自动,现在做出来一分钟31 个,做过N95的大神,你们做出来产能是多少?
讨论一下

网友A:
全自动的大概是50片每分钟

网友B:
信捷机。现在算上换料等时间,12个小时19000,效率也就这样了。剪刀那里快不了。超声波太快也抗不住。修了两周的口罩机。基本上学会。同步,张力,料卷等。目前遇到的问题有的是设计上的。比如鼻梁的冲切送料。得搞清楚原理才知道怎么修。利用压轮来控制位置。料带走歪会把料拉偏,导致最后切刀位置偏移。剪刀、耳带等机构得打油。齿轮齿条经常要看。超声波要听声音。太响说明压得很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乐听海) 感谢分享!现在信捷普遍 ..

网友C:
    稳定 40 没分钟 机械问题很多
    精通台达全系列  欧姆龙NJ/NX系列  三菱FX系列 信捷和汇川全系列  qq 2812077327

网友D:
    别人一分钟可做80个左右的,可能是你程序还有改进的地方,最好传上来,帮你看看。一起研究下。

网友E:
    追剪模式40片,再快耳带就跟不上了

网友B:
    一分钟80----100片的是半自动的切片机。没有耳带没对折的。属于前段的两个工序。好处就是需要同步的距离不长。可以放6层材料。难点。滚花超声波,入料拉不直,容易皱。
    鼻梁那里,快了,容易送歪,导致后面切刀切到鼻梁的金属。
    自动机。一般用四层料。跑两周。剪刀跑顺了。换料机灵,12小时做19000,是可以的。尽量减少报废等。很多地方料一松容易出问题。我们的机,现在主马达速度是70mm/s。反正你调到78mm/s的话。链条和齿轮容易坏。得不偿失。机器主要还是稳定。求快没用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xiao888) 真诚感谢!

网友F:
    0.0啦啦啦

网友G:
    和机械机构有关系,追剪一般也快不了。

网友H:
    都是大神啊
    工控人加油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    信捷机。现在算上换料等时间,12个小时19000,效率也就这样了。剪刀那里快不了。超声波太快也抗不住。修了两周的口罩机。基本上学会。同步,张力,料卷等。目前遇到的问题有的是设计上的。比如鼻梁的冲切送料。得搞清楚原理才知道怎么修。利用压轮来控制位置。料带走歪会把料拉偏,导致最后切刀位置偏移。剪刀、耳带等机构得打油。齿轮齿条经常要看。超声波要听声音。太响说明压得很紧。

    我现在就遇到了一个问题,刚开始送鼻梁切鼻梁装鼻梁还有整个机台的主送料都是1台伺服通过同步带链条分割器完成,这样子的话程序非常简单,伺服一直转就可以了,现在拆分开来控制,送鼻梁一台伺服,切鼻梁用气缸切,装鼻梁一台伺服,主送料一台伺服,我现在正在考虑主送料伺服一直转,每转半圈通过光电开关给装鼻梁伺服动作信号,应该怎么控制才能保证每次装鼻梁的位置的精度,还有在装鼻梁伺服动作的时候,主送料伺服可以减速或者短时间停留下有没有什么问题,谢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1(libin520) 自动机。主轴料流动都是 ..

网友J:
    同步,张力,料卷,我想学学这些。有人给讲讲吗

网友K:
每天都在上班。还没来得及做维修说明书。目前KN95的自动机。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定。毕竟机器就是那样简陋。机构方面都能理解。维修了两周。也碰到过很多问题。目前正在搞料架马达送料,缺料报警的优化。它6个马达用的是一个缺料时间。很笼统。现在要把它每个马达都分开设置缺料的时间。变频器的位移感应器好像没用上。因为料卷变小之后,送料还是等速,送料就变慢了。所以料差不多用完的时候,有报警。更麻烦的是,料用完瞬间,原来料是反6型路径,变成正6路径,支架拉环料架。信捷的机器。就三个伺服。一个是主机。一个是追剪。一个是对折超声波。鼻梁和滚花,切刀等,都是用主机马达来同步控制。推送鼻梁用分割器。先切后推送。分割器那里是调不了的。可调的就是鼻梁送料快慢来控制长短,还有先切后推的时序。如果滚花对不准鼻梁。那么就调整滚花的齿轮,看快慢来调整滚花的角度。来适配鼻梁的位置。调整这些不会对打耳带位置影响。
张力变化,会影响切刀切料的偏移。导致把口罩切报废。或者边缘外观不良。适当给机器加油。这些机器都是仓促安装完成的。所以要看螺丝是否移位。运动的链条是否松动。超声波也是比较难搞的。功率不够。做段时间得休息。不然会过载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xiao888) 感谢分享!
  •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+QQ群:723680148,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。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。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K:
    每天都在上班。还没来得及做维修说明书。目前KN95的自动机。基本上都可以搞得定。毕竟机器就是那样简陋。机构方面都能理解。维修了两周。也碰到过很多问题。目前正在搞料架马达送料,缺料报警的优化。它6个马达用的是一个缺料时间。很笼统。现在要把它每个马达都分开设置缺料的时间。变频器的位移感应器好像没用上。因为料卷变小之后,送料还是等速,送料就变慢了。所以料差不多用完的时候,有报警。更麻烦的是,料用完瞬间,原来料是反6型路径,变成正6路径,支架拉环料架。信捷的机器。就三个伺服。一个是主机。一个是追剪。一个是对折超声波。鼻梁和滚花,切刀等,都是用主机马达来同步控制。推送鼻梁用分割器。先切后推送。分割器那里是调不了的。可调的就是鼻梁送料快慢来控制长短,还有先切后推的时序。如果滚花对不准鼻梁。那么就调整滚花的齿轮,看快慢来调整滚花的角度。来适配鼻梁的位置。调整这些不会对打耳带位置影响。
    张力变化,会影响切刀切料的偏移。导致把口罩切报废。或者边缘外观不良。适当给机器加油。这些机器都是仓促安装完成的。所以要看螺丝是否移位。运动的链条是否松动。超声波也是比较难搞的。功率不够。做段时间得休息。不然会过载。

    感谢有实践的兄弟的分享,吃瓜群众闲得慌,围观一下看看热闹。
    今年的形势真的好差啊,连正常年份一半的订单都没有,这么多年都没有双休了,以前都是单休的。现在好了,这个月就双休了,下个月连双休的班都上不满,要放假了。

网友G:
    40SSC可以满足N95机器的功能需求,但只能配三菱的-B伺服,贵了一点点,要是脉冲的话就可以用第三方的伺服。不过话说回来,现在N95机器的售价那么高,贵个几千万把的成本不是个事。

网友L:
    疯狂的口罩机,  世界在变, 社会 在变, 口罩让人欢喜让人忧...
   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