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系列CPU程序上传问题,可有偿解决

楼主(2020-04-17):
现有一台旧机器,用的是三菱A系列,具体信号为A2USH-S1,程序只能上传一部分,是何原因不清楚,有大神能解决不,地点广东中山板芙镇。

网友A:
难道是丸真?

网友B:
有什么提示吗

网友C:
上传一部分是怎样的?有图吗?

网友D:
程序丢了,没备份就只能重写程序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

网友E:
可解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VX:IVAN10663

网友F:
程序部分丢失的可能性比较大
拆二代

网友G:
有出错提示吗?

网友H:
偷偷的告诉你,换老软件试试也许有奇迹。
换了老版软件了,也不行

网友I:
丢程序了,用gx7.0版试试,比7.08更前面的版本
结果是一样的,还是不行

网友J:
用FX-GP-WIN
我这个是A系列的,FX不适用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用FX-GP-WIN
不支持A系列PLC

网友L:
原程序丟失了

网友M:
CPU有没有报错?
如果没有报错,你把程序转成指令表的形式,检查指令表程序是否有丢失

网友N:
程序没有丢,只是程序块太大了超过128步,就显示黄色,把程序梯形图换成代码显示

网友D:
如果设备不太复杂想要重写程序可找我
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,全实操自动化培训